[另类] 一次失败的替换TP4056芯片

楼主(2020-05-28):
最近撸了几个正品的TP4056,据说这个比山寨的好很多,具体怎么好,咱不知道,也不敢问。
只知道两个细节。1、输入电压最高8V,  2、反接不会烧。

一把电烙铁,8个脚,始终弄不下来。没热风枪啊。

一开始以为背后这个是焊点,焊住了,所以才弄不下来。其实这个是散热。不是焊点。

拆完后,这个德行。

当然,最后还是换上了。 这个一个TP4056充电板+18650电池盒。用于日常给18650充电。

貌似这个芯片发热比原先的山寨的发热还大一点,当然也可能是自己手艺不到家,没焊接好

芯片被水印遮住了,补个图

网友:
堆锡,我是这么干的

网友A:
买多少钱一个,我上次反接烧了4s的平衡冲,又买了山寨的换上,一个1毛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多少钱一个,我上次反接烧了4s的平衡冲,又买了山寨的换上,一个1毛五

某宝有几毛到1-2元的。一次性多屯几个呗,总能用上。

网友B:
拓微的 4056才是最垃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拓微的 4056才是最垃圾的

那哪家的好,请赐教

网友C:
这货网上毛把两毛钱一个。焊时宽嘴烙铁头先起一边再起另一边。七分工具,三分技巧。

网友D:
看看刷单人家送我的几个4056,我也不懂好不好,反正能给锂电池充电就行

网友:
这4056后头不带X的好像没有防反接功能。

网友:
这焊功没谁了,不必追求哪点截止电压

网友E:
换完之后底部焊盘焊回去了吗?底部那个散热的,不然容易烧

网友F:
散热面没焊接,温度高很正常

网友G:
这板我买好多,用了几个充电截止电压都在4.18-4.20,都没超过4.2

网友:
这焊功,...也比我强。
这是我焊的稳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货网上毛把两毛钱一个。焊时宽嘴烙铁头先起一边再起另一边。七分工具,三分技巧。 ...

怎么先起一边?用镊子一个一个脚翘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刷单人家送我的几个4056,我也不懂好不好,反正能给锂电池充电就行

刷单送一整片的4056?也,我也想撸羊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完之后底部焊盘焊回去了吗?底部那个散热的,不然容易烧

底部怎么焊接啊,上锡,在芯片 正面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散热面没焊接,温度高很正常

我以为散热面贴PCB板上就行。 还要焊?怎么操作。烙铁没办法接触到底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板我买好多,用了几个充电截止电压都在4.18-4.20,都没超过4.2

跟我的研究,锂电 截止电压在4.1左右,容量只有极小的影响,但是寿命却可以长很多。你可以去了解下。

网友:
我用拆灯板的PTC加热台换芯片,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