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安国量产的隐藏区如何读取?

楼主(2020-05-28):
安国量产工具有一个量产隐藏区的功能。这个隐藏区量产后在Windows底下用什么工具都读不到了。请教各位大神,有什么方法或软件可以对该隐藏区进行读取写入?

网友A:
软件自带的istar应该可以

网友B:
不是有魅色精灵么?隐藏区不需要量产吧?再说隐藏区貌似对win10和pe无效吧?插一下win10就都显示出来了,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自带的istar应该可以

istar对应的是加密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魅色精灵么?隐藏区不需要量产吧?再说隐藏区貌似对win10和pe无效吧?插一下win10就都显示出来了,好 ...

隐藏区是量产获得的。这个区域很牛B,不用说win 10了,就是diskgen,lformat等分区格式化软件都没办法识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