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给大家看点好东西,拆两个万兆SFP 堆叠模块

楼主(2020-05-28):
SFP堆叠电缆,实际上就可以理解为用铜替代光,实现短距离互连、高速率的数据互连。
这东西相对于真正的SFP光模块的优势就是成本极低,仅为同速率光模块的1/10~1/30,而且不用考虑绕线的曲率半径,而且模块发热低,寿命长,因此在机房等短距离场景有较高的使用率。

但它的也是有缺点的,那就是传输距离短,一般小于10米,光纤至少百米起步,同时由于是被动传输,中间没有repeater或者retimer芯片的增强,对收发芯片的transceiver性能要求较高,我试过在I家芯片上电不trainning的情况下,使用默认参数在离芯片稍微远一点的SFP口,跑10G速率都会有误码,而同样的场景,X家芯片却能轻松跑12.5G。

好了,背景铺垫完毕,下面说正题:

volex 2米SFP堆叠线一根,标称速率最大12.5Gbps,可惜被人为剪断了

正面是厂家logo和序列号

背面空空荡荡

标准的SFP+接口

要拆开,只需要把这两颗铆钉弄掉就好

内部比光模块简单多了

就是一块PCB,一共6个原件,中间那个是i2c的e2prom,供光模块信息诊断用的,具体内容可见SFF_8472

背面光秃秃,只有些生产信息

把线套去掉,里面就是两对单芯铜线了

如何在不查手册的情况下区分Tx和Rx呢,就看耦合电容在哪里就行,因为信号完整性的要求,有电容的都是Rx端

背面这里就是每一组差分线的屏蔽地了,也就是电源地

看完volex的10G线,再来看一组更高速一点的

这个是来自TE的QSFP-4xSFP的SFP侧电缆头,同样被人剪断了

这个看上去就用料猛很多

线缆也更加粗壮

同样,要拆开这个也需要去掉这两颗铆钉

这个用料明显豪华的多

这个标称28G的线缆,我们平常都用它跑25G,在扫眼图的时候试过跑30g,不过眼睛已经快睁不开了

背面也是光秃秃的,这个走线比volex的窄,但是PCB的性能明显要更好,另外注意对差分线的处理也更好

信号线外面包裹的不是普通的塑料,据说是掺了石英的特制材料,这个具体我不懂,就不瞎评论了

最后比较下两块PCB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

最后来看下线缆的拆解

首先上场的是volex的线缆,上面写的规格是30awg粗,阻抗100欧

较厚且柔软的橡胶外皮,里面其实和SATA线差不多,而且都是两对线

算是最外层的地线网,一共有5层

每对线用了不同的颜色好评,这样焊接的时候就不容易弄放正负极了,但是为啥Tx和Rx不能搞两个不同的颜色

看完volex,再来看另外一组,不是volex也不是TE,但是也是100G-4xSFP的堆叠线缆,线稍微粗一点,28awg,阻抗没写,不过不是50欧就是100欧

和volex的比一下,右边是volex的

也是5层

感觉内部比volex的做工好一点,但是外皮橡胶比较粗,不柔软

这个真的要差评,4根线全是白色,这些连 正负都不好区分了

最后再和volex的比一下

楼主:
这玩意不是洋垃圾, 报废过期资产被外包的当做普通同轴线被减掉了,等我发现就只抢救了这些了,有兴趣折腾的可以找我交易区见

网友:
涨姿势了,帮顶!!!!!!

网友:
不懂。包里还揣着两个万兆光模块。

网友(2021-08-10):
把铜线焊接上还能用吗

网友(2024-10-25):
终于知道堆叠线长什么样子了

网友:
堆叠线缆插上就能用。光模块或者网线堆叠需要配置。

网友:
还没有看懂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