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到一半的HONEYWELL LED手电,在市面上难得一见的

楼主(2020-05-28):
拆到一半的HONEYWELL LED手电,在市面上难得一见的
撸得一只霍尼韦尔 HONEYWELL的小手电,大神评价说,应该是广告小礼品之类的产品
做工一般吧
如果正常的话,晚上去小巷子,应该问题不大

这个造型,不算C8,肯定也不能算小直了.
叫大直吧

LOGO

拆开一看,里面有一个18650套管

装上18650电池

大神们,这颗18650电池,是哪家的

空心仓,本来想拆电路板的,发现尾部开关有点问题
处理问题去了

这个反光杯真不错

这个尾部开关,不知道怎么评价了
可能真的是礼品灯,送出去就完事了

开关坏了,但这个内圈没有车螺纹,这样就不能换开关了.
没得玩了

换个角度看一下.
光光的,
原来的开关,是塑料的,可能是一次挤压进去的,像C8那种有螺纹的,扭进去的就可以修复.

白忙活一块,拆到一半,也不想拆了.

网友A:
有点类似LED LENSER德国雷神M7R电池仓充电结构,只是充电结构不同和定焦灯杯。铁锂电池方案也很罕见,会不会是直驱灯珠,需要用可调电源逐渐调高电压看电流估测一下。

网友:
确实做工不错

网友B:
像是飞毛腿, 但是它不出186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类似LED LENSER德国雷神M7R电池仓充电结构,只是充电结构不同和定焦灯杯。铁锂电池方案也很罕见,会不 ...

说不定就是找的LENSER  OEM代工的,

这个肯定不是霍尼韦尔自己生产的产品

楼主:
看外观是不错的手电

楼主:
总体来说,颜值还是不错的,

就是尾部开关不能更换,开关坏了,手电基本上就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是飞毛腿, 但是它不出18650

确实不太好看,是哪一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