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2006年的古董铭鹏一拖四分屏器

楼主(2020-05-28):
学校教室换西门一体机了
旧电脑还没收掉,有个分屏器,果断撸走
DC9v供电的,电源是那种变压器的,线缠住了,干脆不要了,,内部有7805,所以稍微改装一下,实现5v集中供电也不是问题,这样应该可以接到USB口,就不用外挂电源了

背面有很多灰尘,水洗后成色还不错

正面

背面
PC接口是谁设计的,出来保证不锤爆你
有显示器-主机通讯接口

底面,2006年的易碎贴

开盖
???就这,,我还以为转换电路有多复杂呢

7805,打算改5v供电

这VGA口似乎有点敷衍

线路板背面有一颗芯片,型号HC244

说下使用体验吧,因为支持的分辨率比较低,所以电脑不能调到最大分辨率,还有很严重的拖影,起初我还以为是显示器老化了,后来电脑直连显示器才知道,是分屏器8彳亍

2020年,这玩意儿用在监控还行,电脑就算了吧

改装后挂咸鱼卖掉

链接:
https://market.m.taobao.com/app/idleFish-F2e/widle-taobao-rax/page-detail?wh_weex=true&wx_navbar_transparent=true&id=619295045419&ut_sk=1.XqbOQHjTF3oDAHuK62iQI5VV_21407387_1590681388310.Copy.detail.619295045419.4055557244&forceFlush=1

网友A:
这个接PC的接口估计是要直插电脑的,忘了深度和长度了,结果就是不够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PC的接口估计是要直插电脑的,忘了深度和长度了,结果就是不够长………… ...

今天找到了那根专用的连接线。。。

网友B:
等下学校报废固定资产,找不到这个盒子。。。完蛋了

网友C:
按文件规定:非易耗品且价值>500元才算固定资产。
另,这种破玩意便宜的太烂了,接上后主机显示器会因信号衰减及电源质量不好而带水波纹及糊了,当然投影仪也一样。而还需要用这破玩意的早期,好的,带专用IC驱动(TI有专用芯片)的又贵了好多。
差的这种玩二,连外壳都很次,铁皮薄,易掉漆生锈,整体轻飘;好的则皮厚,整体稳固,温度小。
总之,可以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下学校报废固定资产,找不到这个盒子。。。完蛋了

没有标签,学校应该不会管那么多,电脑就有固定资产标签,那个撸走的话过几天就凉凉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文件规定:非易耗品且价值>500元才算固定资产。
另,这种破玩意便宜的太烂了,接上后主机显示器会因信号 ...

水波纹不会,倒是拖影特别严重
用来接监控录像机,多屏观看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标签,学校应该不会管那么多,电脑就有固定资产标签,那个撸走的话过几天就凉凉了哈哈哈 ...

哦哦,那就行。。因为有些东西它在固定资产里面的金额比想象中的会大很多。。。通常高于200还300就要算在固定资产里面。。。曾经卖学校,为了凑价格吧一个遥控器报500。。。结果就成了固定资产

网友:
我有个HDMI一分八,比这个做工好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