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具有降噪电路的助听器方案

楼主(2020-05-29):
网上找来的具有降噪电路的助听器方案

网友A:
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B:
相位相反,频率幅值啥的相同,就抵消了

网友C:
看下成品,这是我的成品,声音很清晰,声音放大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相位相反,频率幅值啥的相同,就抵消了

两个麦克风相距远一点,不会完全抵消。

网友E:
请教怎么看着实物图跟电路图对不上?电子小白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下成品,这是我的成品,声音很清晰,声音放大器

你这是网上买的套件自己焊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是网上买的套件自己焊的吗?

买的套件自己焊接的,十几个元件,不含电池和外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麦克风相距远一点,不会完全抵消。

当然不能完全抵消,只需抵消环境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怎么看着实物图跟电路图对不上?电子小白求教

贴的实物图与我说的根本就是不同的电路,对得上才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原理?

两个二极管反向并联,同时与负载并联,则信号的峰峰值的绝对值大于二极管正向导通电压值的,因二极管通过而被限制输出并被钳位在了二极管正向导通压降上,即是被限幅了,而不是限压,将信号的峰峰值限制在二极管正反向导通压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