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饭卡,考勤,门禁一体卡是什么卡,id?ic?

楼主(2020-05-29):
银行卡大小,正反没有编码,线圈是矩形圆弧角。

楼主:
用什么设备?

网友A:
以前老式的是IC卡,现在都是ID卡了;我做过的门禁是这样的。

网友:
听你介绍好像是IC卡

网友:
反正我们公司的可以拷贝进手环,不加密,什么卡就不知道

网友B:
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不能N卡合一,带那么多张卡不方便,还总是忘记带这带那的。

网友:
什么卡外表看不出来,用机器识别才行。ID卡ic卡都可能,这个要看安装方的要求。

网友:
应用场景不一样,对可靠性、安全性要求也不一样。统一用一个卡可靠性和安全性就没有保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不能N卡合一,带那么多张卡不方便,还总是忘记带这带那的。 ...

这个要看各自系统是不是一个系统,如果系统不是一个,用卡用不加密IC或者id应该可以的吧。加密的就不能共用了。

网友:
m1卡或者cpu卡

网友:
与外观没关系,应该是IC卡,有饭卡估计全加密的,知道密码可以买个ACR122u玩玩,不知道的话就要用到PM3了。

网友:
可拷进手环的一定是IC卡

网友:
M1卡呗。最简单的

网友:
带ic的卡,也有id,就看软件是使用哪个来识别

像ev1、ev2,可以读 uid 作id,也可以写内容到扇区来作id。。。。。。。

网友:
ID->IC->UIC->CPU卡,这样发展过来的,ID卡功能与安全性最低,CPU卡最好
如果是公司用的一卡通,目前一备受以IC与UIC卡为主,CPU卡成本与设备较贵,一般公交车系统与银行卡(国密CPU卡)系统用
当然还有HID的i卡等,其中IC卡有M1,iClass 4, iClass 6等各种类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看各自系统是不是一个系统,如果系统不是一个,用卡用不加密IC或者id应该可以的吧。加密的就不能共 ...

最常用的IC卡,型号M1,卡上有多个独立的加密扇区,可以一个多用。但是要商量好不能用同一个扇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老式的是IC卡,现在都是ID卡了;我做过的门禁是这样的。

搞翻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