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X折腾』拆解维护小米遥控器

楼主(2020-05-29):
『X折腾』拆解维护小米遥控器
同事的小米遥控器,某键不灵,掉转了一下胶垫,可以了。

网友:
同款遥控器

网友:
胶垫错位了?

网友:
怎么调转胶垫?掉头的话按键有点对不上?

网友:
清洁并调换一下按键铜片

网友:
比一般的遥控器还复杂些

网友:
居然还有螃蟹......

网友:
我家电视的少那个语音键

网友:
小米蓝牙遥控器,为发骚而生

网友:
记得后来都改红外了

网友:
蓝牙遥控器,不用管方向了

网友:
看芯片好像是蓝牙款

网友A:
谢谢分享。。。。。图片拍的很清晰。。。。。。这是用什么设备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图片拍的很清晰。。。。。。这是用什么设备拍出来的???? ...

讨厌温总,哈哈哈

网友:
这个遥控器卡扣设计反人类,我拆的时候断了好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