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到底是不是半桥电路

楼主(2020-05-29):
我看到这个电路图时,有点疑惑,还请各位指点。
正常的半桥电路是两个主滤波电容串联,而这个是路只有一个;
两个主开关管VT3和VT4,VT4的主回是:+300V-C16-变压器主绕组-VT4-地。
但是VT3却是和c16、变压器主绕组组成回路,这和半桥式拓补不太一样。
各位大佬,这是怎么回事?这个电路图是错的么?

网友:
半桥与推挽我分不清。

网友A:
妥妥的半桥,双线圈并绕的。

网友:
单电容式半桥

网友:
纯半桥。
通俗易懂点:看到494基本就是半桥,看到494推动变压器就是纯半桥;否则也不会烦劳494出场。

网友B:
半桥还分两种,对称半桥和不对称半桥。
对称半桥的C16左边接双滤波电容的中间。
不对称半桥的C16左边可以接正或负。
两种方式交流通道是一样的。理论上对称半桥抗饱和能力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半桥还分两种,对称半桥和不对称半桥。
对称半桥的C16左边接双滤波电容的中间。
不对称半桥的C16左边可以接 ...

感谢邓大哥的解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妥妥的半桥,双线圈并绕的。

请教:并绕为什么同名端不一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