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制无动力主轴

楼主(2020-05-29):
好久前自制了一台型材雕刻机!无奈水冷主轴太贵!所以用的无刷电机,用了一段时间发现电机轴太细雕刻铝合金位移严重!所以想改个无动力主轴!咸鱼搜了一下一个两轴承的辣鸡DIY主轴皮带轮啥也没有就得100多!所以自己动手做了个四轴承无动力主轴加上皮带轮才一百!

网友A:
楼主这一套多少钱,看着眼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一套多少钱,看着眼馋

原来用450买的型材套件买回来发现根本不能用后来自己设置改装现在为止加上改的A轴差不多2000!了吧!不过现在铝铜都能干了

网友A:
好像也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也搞一个

干活!浮雕!18罗汉手串确实方便

网友B:
能雕刻铜铝,那真眼馋.当年为了学习也是玩买了套亚克力板的玩具,装好就没有用过,现在还在柜子顶上占地方,扔掉又可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雕刻铜铝,那真眼馋.当年为了学习也是玩买了套亚克力板的玩具,装好就没有用过,现在还在柜子顶上占地方,扔 ...

我也买了套玩具雕刻机,不过我那个是铝的,也只能啃啃木头,床底下吃灰中。。

网友C:
噪音浮沉如何,我之前使用无动力主轴,无奈电机噪音大了,儿子出生后,直接换成水冷加隔音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噪音浮沉如何,我之前使用无动力主轴,无奈电机噪音大了,儿子出生后,直接换成水冷加隔音箱了 ...

噪音很低!

网友:
使用的什么电机,转速多少,功率多少,能推荐下么?

网友:
楼主,能方便教一下,怎么做的吗? 最好有拆解图,就好了。

是 er10 的 杆吗?

谢谢分享。

网友D(2020-11-29):
看着很不错的样子,能分享下制作过程么

楼主(2021-11-27):
引用 网友D:
看着很不错的样子,能分享下制作过程么

已经卖了。。。后又改了500w风冷主轴

网友(2022-04-01):
这个看起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