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想入一个256G - 1TB 的快速U盘

楼主(2020-05-29):
目前用的是寨牌的台电骑士 128G(银灿主控)  大文件写入可持续100MB/s, 读取可持续200MB/s, 4K速度没测不过也不差,也从来没丢过盘和数据,  用了4 5年了现在想换一个大容量的.
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吗,  目前知道cz880 256G,不过容量对我来说有点偏小了, 想一步到胃上512G - 1T

需求:
用途:做引导盘启动, 存了大量系统的ISO镜像和工具
容量 256G - 1TB (最好是512G以上)
速度 最好不要比我现在用的慢吧
可靠性 稳定,稳定,稳定,不要有丢盘和丢文件的现象
大小:能放进钱包里的

网友A:
2258hU盘主控吧  真心不掉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58hU盘主控吧  真心不掉速

有推荐的吗

网友B:
2258H+intel L06B 3DMLC,不掉速,看合你胃口不。

网友C:
老闪存才不会丢数据,3D闪存不丢数据的我还没见过、

尤其是大容量的TLC 3D TLC,包括L06本质是TLC,它能开TLC模式说明本身就是TLC的3bit浮栅

固态U盘不用考虑稳定性了,这玩意儿没几个敢说数据3年不丢跟别说4 5年了

目的做引导盘的,可能有小概率被主板识别为SCSI设备而不能引导,比如H61以前的和部分技嘉 戴尔主板

一步到位就别想了,搞NS1081或者3267AE还稳一点

不然就买个M.2+转接盒子,起码不会挤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58H+intel L06B 3DMLC,不掉速,看合你胃口不。

看起来好厉害,就是看不懂你说的型号是什么意思
2258H是主控吗?
L06B是固态颗粒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闪存才不会丢数据,3D闪存不丢数据的我还没见过、

尤其是大容量的TLC 3D TLC,包括L06本质是TLC,它能开 ...

好专业,跟着大佬学习.
我不是经常使用U盘的,频率只能说是偶尔
能请您给推荐一些品牌U盘型号和DIY的型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起来好厉害,就是看不懂你说的型号是什么意思
2258H是主控吗?
L06B是固态颗粒型号? ...

2258H是主控,L06B是闪存颗粒制程的代号。

网友:
我还是推荐银灿的。毕竟如意烧是真的方便,兼容性虽然差的一P:lol:

网友:
256G的可以放到钱包的U盘?大概只有G2板型甚至是黑胶片才能满足你了
三星bar plus吧

网友D:
手头的U盘,最大64G,用得最多的反而是16G、32G的,容量、速度足够了。

网友:
最稳启动盘我自己用的还是群联系列2.0口 8G 2251-50之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头的U盘,最大64G,用得最多的反而是16G、32G的,容量、速度足够了。

一样 手头最高64G  用的多的还是16 3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58hU盘主控吧  真心不掉速

CHIPFANCIER 固态U盘 1TB 纯金属 SM2258H 3D TLC  这个可以吗  12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