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芯片能上那个方案开卡

楼主(2020-05-29):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芯片能上那个方案开卡

网友A:
标肯定是后打的,但根据目前的这个丝印来看,个人猜测是4ce的B16A,可以上58xt。

网友:
做u盘可以考虑3281,速度还不错,固态就sm2258

楼主:
谢谢,这是从一个惠普的ssd m2的坏固态上拆的

网友B:
MCTH2 B16A颗粒 目前能做最快的主控是2263XT首选啊 然后就是2258XT

网友:
上2263它不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是从一个惠普的ssd m2的坏固态上拆的

惠普的原本就是2263xt

网友:
引用 网友B:
MCTH2 B16A颗粒 目前能做最快的主控是2263XT首选啊 然后就是2258XT

很多垃圾B16 B17都有40G掉盘的通病,63XT照样掉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肯定是后打的,但根据目前的这个丝印来看,个人猜测是4ce的B16A,可以上58xt。 ...

你好,我看您挺专业的,买了个sm3280的板能给个卡这个芯片的软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看您挺专业的,买了个sm3280的板能给个卡这个芯片的软件吗

业余玩家而已,不敢称专业。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看您挺专业的,买了个sm3280的板能给个卡这个芯片的软件吗

淘宝买板子,这些主控的商家都提供开卡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买板子,这些主控的商家都提供开卡工具

没有给啊,而且现在刷死了不知道怎么短接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