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内存占用大是为什么

楼主(2020-05-29):
一个新路由3, 作为家里主路由使用, 平时使用空余内存总在400M以上, 后来因为信号不行, 移到了车库里设成AP使用, 带一个电脑,  却发现空余内存只要100-200M了, 重启后隔段时间内存又低下去了, 奇怪, 车库里电脑就当网络共享盘使用的, 这个占路由器内存有这么大? 以前那种8M内存的路由器还不是一样用

网友:
以前我也问过这样的没人回答,我的7621潘多拉系统512内存,开始不去查看共享文件就很多内存,查看了后就可以到直接下降到一二十M,到最后就死机了,不知道有谁知道,最近没办法就每天定时重启将就用了

网友:
国人总有一毛病,买内存大的就是为了空着好看,用掉了就担心,然后就想买更大内存的,让它继续空着。

网友:
因为那些8M内存的路由器,没那么多花里花俏的功能

网友:
linux的内存管理就是这样的,不是占用越少越好。当然你插件装了多了内存肯定就用的多

网友:
手里一堆硬盘,但都空着,不知道放进去点啥好

网友:
真要是内存不够用的话装个U盘开swap吧

网友:
路由器用的是linux,所以就占内存,这是linux运行机理决定的,重启就好释放内存

网友:
楼主应该是插了U盘或者移动硬盘。USB口上挂了U盘或者移动硬盘就会大量占用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