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来一群螺丝刀,大的小的都有,没什么值钱的,就是晒晒别长毛了

楼主(2020-05-29):
废话少说  直接上图

世达的螺丝刀硬度可以,磁性一般,用一段时间磁性就弱了,
在请问大家个题外话你们的螺丝刀怎么加磁,那个加磁器效果也不行啊,加磁一次也就十几天就没了

这个套是个迷你的,批头正好我博世电起子也能用,
开始这个收纳我做了个皮子做的,后来因为太丑了,
买了个现成叫笔帘这个就有点松

网友:
加一次永远有磁那还要加磁器干嘛呢?磁性消退是材质决定的。

网友:
手动加磁器大约可以保持10天左右,电子加磁器可以保持一个月。

但是,我自己使用的时候,多半带手动加磁、消磁器各一个,根据使用环境不同分别操作。

网友A:
红柄的捷科 用着不错 硬度和耐磨性都不错 关键是不脆  世达的太脆 搞个磁性收纳架 就不用担心失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柄的捷科 用着不错 硬度和耐磨性都不错 关键是不脆  世达的太脆 搞个磁性收纳架 就不用担心失磁问题 ...

那个红柄的是田岛

网友:
加磁器推荐你看下威威的
对,就是日本的那个威威批头
那个加磁器真是好用,我已经成功推荐给了3个汽车装饰老板了~~嘻嘻
我自己在用4个

网友:
推荐威威的加磁器
好用
为什么刚才的回复都不见了。

网友:
一块钱一个的铷硼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