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电蚊香

楼主(2020-05-29):
电蚊香加热器,就是一个PTC加热器。

网友A:
好像能改成LED手电灯珠拆焊工具,小心220伏触电做好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能改成LED手电灯珠拆焊工具,小心220伏触电做好绝缘。

温度不够......

网友:
谁知道电蚊香能改成其他用途吗?

网友B:
小的那个玻璃的是保险还是氖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的那个玻璃的是保险还是氖泡?

氖泡,发光指示

网友:
功率5W左右,我量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氖泡,发光指示

两个氖泡的电蚊香还是第一次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氖泡的电蚊香还是第一次见啊

哈哈,一个是玻璃管保险丝,我以为你说的氖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