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DELL 老电池,好像还是进口货

楼主(2020-05-29):
DELL笔记本的电池,14.8V

外国做的?这是哪个国家啊

拿着很轻,撬开看看

空空的,感觉没有几个电池

只有4个电池

全部拿出来了

4个电池串联的

还有一个电路板

这个电路板还带4个电量指示灯

看起来好高级的样子

LG的电池,18650的,容量不知道多少

把电路板剪开看看,不是多层的

就是双面电路板,也没有什么用吧

应该 是20多年前的老东西了,电池肯定报废了

懒得研究了,一起垃圾桶

网友A:
电池肯定没坏,我拆了一个三星的16年了还好好的

网友:
只是说电芯是棒子货,

网友B:
这么大壳子只放4个电池,佩服这种设计

网友:
头次见到跟山寨充电宝有一拼的设计,就差没加点废螺丝配重。

网友:
看上去,是带均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肯定没坏,我拆了一个三星的16年了还好好的

测量了一下总电压,只有1.几,买个才0.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壳子只放4个电池,佩服这种设计

这个尺寸刚好可以放9节电池

不知道为什么只放了4节

可能高配版本的电池也高,就足量了

这个笔记本电脑是20多年前在香港购买的

网友:
感觉空间里可以装九节电池的样子;;;只是这玩意的保护板断电锁死超级讨厌

网友:
高丽棒子制造的电池

网友:
made in korea 棒子生产

网友:
这壳子本来可以放9节电池,3并3串的,或者8节电池2并4串,放4节肯定是集显版本的低端货

网友:
日本电压吧!日机15左右

网友:
用这个电池做个ups吧

网友C:
应该是山寨货吧,真货我是真的没见过这么糟糕的做工

网友:
韩国产的电芯,在中国组装

网友D:
拆个DELL 老电池,好像还是山寨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山寨货吧,真货我是真的没见过这么糟糕的做工

绝对正品
20多年前在香港买的笔记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个DELL 老电池,好像还是山寨货

不是哦看那个线路板就知道不是山上的啦,电池来自20多年前在香港买的笔记本,有空把笔记本也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