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看一下这个1u电源品质怎么样

楼主(2020-05-29):
想要买这货  250w的 靠不靠谱

网友A:
我在一个群里看到一个“大神”的言论,用插件原件的电源都是辣鸡,贴片元件的都是好货,反驳一句被喷到自闭

网友:
看不出,感觉一般般,中规中矩

网友:
合规电源里中等偏下水平,比山上的好多了。

网友:
买个二手台达的,不懂做工,就看品牌

网友:
质量还是相当不错的,250wmwt,超过20元没意思了。

网友:
很一般, 我宁可用大牌拆机的

网友B:
200V的电容两个,这电容是串联的么,还是说这个电源是110V供电啊。。。看样子是可以满足250W的

网友C:
u1s1 这就是个普通家用atx的定位,也就是大水牛一类的档次,该有倒是也基本都有,功率目测200w上下,散热捉急,长时间满载散热应该跟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一个群里看到一个“大神”的言论,用插件原件的电源都是辣鸡,贴片元件的都是好货,反 ...

电源能不有插件吗?变压,滤波大电容,能有贴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V的电容两个,这电容是串联的么,还是说这个电源是110V供电啊。。。看样子是可以满足250W的 ...

220V的电源 布丁布丁

楼主:
引用 网友C:
u1s1 这就是个普通家用atx的定位,也就是大水牛一类的档次,该有倒是也基本都有,功率目测200w上下,散热捉 ...

带个100w应该很稳

网友D:
180W? 差不多了这个样子。。。长时间120W没啥问题。。PFC是没有的。。。

网友:
还行吧!中规中矩,可圈可点,没有太多亮点,也没用太多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0W? 差不多了这个样子。。。长时间120W没啥问题。。PFC是没有的。。。

风扇附近的好像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一个群里看到一个“大神”的言论,用插件原件的电源都是辣鸡,贴片元件的都是好货,反 ...

用单面板的也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