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SONY d11 cd机,老砖

楼主(2020-05-29):
(图片)

网友A: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据说能卖一千。
铜线适当锉个圆弧,定位好。把线接触改为面接触。
板上电解都换过没?

网友:
老货声音好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据说能卖一千。
铜线适当锉个圆弧,定位好。把线接触改为面接触。
板上电解都换过没? ...

光头无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头无光了!

试试就找个替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据说能卖一千。
铜线适当锉个圆弧,定位好。把线接触改为面接触。
板上电解都换过没? ...

不值1000 成色再好点功能正常的也就是500左右

网友B:
BA3570F的耳放啊,不知道这芯片音质怎么样,想买个DIY一下,回味一下当年的感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A3570F的耳放啊,不知道这芯片音质怎么样,想买个DIY一下,回味一下当年的感觉。 ...

cd随身听,建议买松下的VCD随身听,音质好很多。

网友:
dbb版本的 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cd随身听,建议买松下的VCD随身听,音质好很多。

VP50/VP55/vP30/VP35/VP45?

网友:
电路板上的过孔为什么都弄那么大的焊盘?

网友:
     ,光头不容易找到原装了。做工看着还是不错的。小日本的以前的东西。

网友D:
   电机转动,噪音大不大啊?看过去的小日本的工艺如何

网友:
   磁带单放机那种的一节1.2或者1.5v,那个电机应该很省电,但是劲儿不大。不好的磁带,就转不动了,直接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转动,噪音大不大啊?看过去的小日本的工艺如何

主轴电机噪音很小。

网友E:
光头型号还在,换个光头别的问题不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VP50/VP55/vP30/VP35/VP45?

对,音质很好的。
可以将里面的视频解码板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音质很好的。
可以将里面的视频解码板拆掉。

都有
搞不清哪个音质最好,昨天对比一下,VP55比VP45分离度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头型号还在,换个光头别的问题不大。

光头炒的太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轴电机噪音很小。

    ,日本小杂种的东西,都是苛求的,真是不错。只限于日本的电子产品。日本人就真是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