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首页被篡改了么?变成了其他域名

楼主(2020-05-29):
@阿睦

社区页面的导航条被篡改了么?
很多链接里,新站域名都被替换成了这个:
https://www.youlinkip.com.cn/
只有 爱上极客 和 回老站 两个没有被替换,

甚至,
连 logo 的链接也被篡改了!

要不是我不是手工输入密码登陆的,
差点就注意不到,
一模一样的啊!

楼主:
咦?
又正常了啊,
不会是论坛自己弄的吧?

网友:
网站有做防恶意域名解析,正常是跳转到空白页面。经过测试,电脑端是正常的,手机端有时会有这个情况发生,还在查找原因。

更新:
已经找到原因,默认的http是正常的,如果强行加https则 防止域名恶意解析失效,现已正常。

网友A:
我的APP一直弹证书错误,也是这个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APP一直弹证书错误,也是这个链接

youlinkip.这个域名不是数码之家网站的,应该是域名没人管理,碰巧解析到数码之家的IP地址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