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锂电真不能掉以轻心

楼主(2020-05-29):
此帖仅作安全警示。这宝是上周左右收的,发过帖,就随手放LED显示器旁。今正在用电脑,一小时后,看一股青烟升起,筷子粗细吧,2秒消失了,我还以为显示器内部冒出来的,左右看看,显示正常,没发现。再拿起充电宝,壳有点温度,打开,几个8205糊了。摸下,觉得还在发热,找刀切线。这东西没动过,自个就冒烟。当然这是电板引起,不能怪电芯。
看来我床底那几个街电还是移到阳台去好点。
各位注意了。别大意

网友:
还好发现及时

网友:
真的是太可怕了

网友:
所以充电宝要买做工好的大品牌。

做工好,自然选料也好,也舍得用国际大牌的芯片;就算用国产芯片,也不至于用三流小厂的。

网友:
想想都后怕,我床底下的箱子里还有些充电宝,今晚回家就把电给它耗光

网友:
垃圾芯片害死人,现在充电宝遍地都是DW01和8205MOS,很多质量堪忧,本来是指望他们保护的,这下直接成导火索了

网友:
能量源放床底下?
是指望它们能送你上天嘛?

网友:
半年或一年存放锂电压应该在3.80左右

网友A:
升压芯片短路了?然后单锂保护没工作,1个mos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压芯片短路了?然后单锂保护没工作,1个mos烧了?

不清楚哪个升压。3个8205都糊了,一个厉害点,冒白泡,2个冒顶。

网友:
类似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一个是2万毫安充电宝保护板芯片内部暗断,另一个共田充电风扇升压输入mos裂开,换了一颗好的能继续用。

网友:
莫非是显示器高频驱动打穿了充电宝的电路

网友:
我车上和家里都放了好多。回头拿办公室去!!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清楚哪个升压。3个8205都糊了,一个厉害点,冒白泡,2个冒顶。

电感连着的,不一定芯片,也可,能mos

网友:
这太吓人了吧   我刚买了10节18650电池,放在哪里才安全啊?

网友B:
有看过宁德时代锂电池穿刺吗?看完对锂电池会有阴影的

网友:
废品站找的铁皮箱子存这种

网友:
家里面有4一5块闲值的,看来是得注意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看过宁德时代锂电池穿刺吗?看完对锂电池会有阴影的

宁德和比亚迪自己都做过测试,效果很好,然后网友不服,自己去买电池做测试,结果和他们做的测试完全不一样,啪啪打脸了,宁德都不敢吭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