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也谈谈现在的软件负优化

楼主(2020-05-29):
遥想当年,一个文字处理软件WPS1.2M大小,一个电子表格CCED800多K,一个操作系统WIN95不到百M,那时候的程序员苦于硬件限制追求的是运行效率,程序代码都是优化又优化,只为运行流畅,甚至直接用汇编写程序比如CCDOS,成品软件当然短小精干。那时候的软件任何功能实现都是程序员一行行代码码出来的,基本没有现成的模块,甚至连模块的概念都没有。最多是调用下现成的函数。那时候的程序员是真正的程序员,不像现在就是码农。 为什么说是码农呢?因为现在的程序员很多时候比如我这种通常负责写sql,把数据库里面的数据搬出来让人看一看,并不讲究性能和效率的,就可以叫做搬砖工了。那种讲究性能,并且不一定能够优化到那个水平的,就叫码农了。很多时候现在的程序某个功能都是通过调用现成的模块来实现的,有可能模块内本身可以实现多个功能,但是程序本身之需要一个功能,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冗余代码,很少有人会去优化模块,这就是程序臃肿的最大因素,还有就是程序员本身写的代码也不是追求效率的,所以冗余也多,这些都导致应用程序越来越大。好有一个因素就是因为利益很多程序在核心功能外附加许多其他功能,最典型的就是QQ,QQ最早期版本不到3M的体积就实现了QQ的核心功能,现在的QQ体积多大不用我说吧,百倍不止。微信早期3.0版本已经实现了现在微信除了财付通和小程序外的所有核心功能,大小只有5.2M.现在的微信安装到手机多大?根本原因就是开发者因为硬件的进步没有了优化的需求,所以冗余代码就多了,对于使用者来说体验就或多或少变差。

补充内容 (2020-6-9 09:22):
补充见18楼

网友A:
想起前些年希捷硬盘老总说过的话,大硬盘就是用来存SEX电影的。或者说大硬盘就是用来浪费的。

网友:
现在你一搞优化就会被老板骂:“你她妈的搞什么优化啊,浪费时间,再垃圾的代码,客户的硬件也消耗得起,赶快给我交货!”

网友:
IT界总结出了安迪-比尔定律,即比尔要拿走安迪所给的(What Andy gives,Bill takes away.)
安迪指的是英特尔公司前CEO安迪·格罗夫(Andy Grove)
比尔指的是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
定律的内容是:计算机工业是由软件更新带动硬件更新的。软件的开发和发展,令使用软件的设备需要更高的性能和速度,从而推动了硬件技术的不断更新和升级。

网友:
有点道理哦

网友B:
没有可比性。1.2M的WPS和现在的WPS不是同一个东西。CCDE也不等于现在Excel。Win95更是和win10连结构都不一样。既然不是同一个东西,甚至不能说能完成同样的工作。现在的电子表格是可以支持100万行数据的。写sql把数据搬出来让人看一看有时候也不是很简单,经常会有需要几页A4纸来写的SQL。而且需要很讲究性能和效率,比如很多很多行数据排序后分段求和,很多很多行数据两两配对算时间差。不讲究性能和效率可能看到结果的时候,数据已经更新到需要重新排序配对了。

网友:
专业优化追求效率还是大有人在的

看看现在所谓的“路由器”,里面的系统“优化”得令人发指

网友:
现在硬件超级优化,软件………………
是懒惰促进了人类的进步

网友:
这叫吃白菜的命,操皇帝的心

网友:
此帖主题已收藏,谢谢。

网友:
软件优化=体积增大

网友:
搞得现在机械硬盘都没得用了,软件太大

网友:
话说想当年,大家基本是2条腿走着,最多加上2个轮子,虽然速度不快,但完全不存在拥堵的问题——现在4个轮子到处都是,要么堵车,要么在堵车的路上~~
不知道算不算某种意义上的交通负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起前些年希捷硬盘老总说过的话,大硬盘就是用来存SEX电影的。或者说大硬盘就是用来浪费的。 ...

不是西数老总说的?

网友:
做软件的表示性能提升50%容易,性能提升1%难。

只看到了“一个文字处理软件WPS1.2M大小,一个电子表格CCED800多K,一个操作系统WIN95不到百M”,没看到现在的这好几十G的软件都是它们的后代,50%已经提升完了,就剩1%

另:每款软件新版本都会修正或提升很多新功能,当一款软件成熟后,提供的新功能就不再是“看得见、摸得找”的。

win95不到百兆,和现在win10几个G已经不是一个东西了

网友:
以前用只有几个晶体管甚至没有晶体管的电子产品听音乐,只要放好唱片插好电就能一直唱,听的津津乐道

现在用几亿甚至几十亿个晶体管的电子产品听音乐,听过的歌曲也不会缓存,必须联网才能播放,不联网根本不唱,就算联网了好多歌曲只能唱个几十秒

这算不算播放设备的负优化?

网友:
当年,一台256M内存30G硬盘的电脑已经算很高的配置了,可以拿来听网络歌曲、写小说、聊天、看电影、上网冲浪泡论坛、玩炫酷的3D大型游戏。

二十年后的今天,主流电脑都配置有16G或32G内存,4T以上的硬盘,256G以上的SSD,也是用来听网络歌曲、做视频、看B站、看爱奇艺、到论坛水帖、吃鸡,功能貌似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但是,在这二十年来,美术风格变了,以前电脑还是个稀奇玩意的时候,没人觉得win98的界面难看,但现在看来就不堪入目了。后来人们有了美观要求,流行了像XP那种有鲜艳色彩的风格,这些美术元素自然要占用资源,使软件体积庞大,再后来流行win7这种拟物化风格,同样,美化系统所需的图形元素也要占用更多的资源。

软件体积庞大的根本原因,就是时代变迁,美术风格改变,再加上加入一些新功能,软件本身也会变强大,自然就会消耗很多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可比性。1.2M的WPS和现在的WPS不是同一个东西。CCDE也不等于现在Excel。Win95更是和win10连结构都不一 ...

抬杠我也会,我说的主要是那个意思,win10实现一个和win95同样功能的DLL文件多大?就是表述一个意思而已,又不是论文有必要那么较真?

楼主:
很多人说我是举例不当,某种意义上是不恰当。但是我只是表述一个意思而已,又不是论文。另外我觉得还是比较恰当的。就拿win10和win95比较,两个是完全不同的系统软件,但是如果把win10相对95增加的功能刨去,对于绝大多数普通用户来说两者没有什么大不同,那么两者的体积差距也明显在那里。看看PE系统体积和95的比较就知道了。软件体积庞大有两个原因,一是核心优化另外就是资源(美术、音频等)。资源放一边不说,就说优化,大家想想又几个应用软件没有一堆冗余功能?甚至很多功能连界面接口都没有,为啥?不外乎是懒得优化或者是经济利益

网友:
现在的软件,恨不得当系统,当平台,有的没的都想给你包办了。还收集各种个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