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巧修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0-05-29):
这个充电器用了10多年了,之前的电源变压器烧坏,就用手机充电器代替,将手机充电器的输出电容拆掉不用,实测7号电池充电电流在70至75毫安,5号电池充电电流在68至72毫安之间

网友:
对于58 0mAH的镍氢电池,正好~~

网友:
模拟脉冲电流吗

网友A:
这东西5v直接充就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5v直接充就行吗

个人感觉还是脉动充电比较好,把电容拆掉是为了降压增加安全性,一般充电8小时,即使充电时忘记拔下来也不会造成电池损坏

网友:
为什么要拆掉电容呢?求科普

网友:
这是傻充吧

楼主:
电容的作用是滤波,输出的平滑的直流电,拆掉电容就变成脉动电

楼主:
即使对干电池也能进行充电,充电电流在35毫安左右,充电次数碱性电池5次左右,酸性锌锰电池2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的作用是滤波,输出的平滑的直流电,拆掉电容就变成脉动电

高频脉动电池反应不过来线圈变压器50Hz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