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众仪ZT-C1便携自动万用表背壳贴黄金甲改善显示乱跳,顺便增加测温功能

楼主(2020-05-29):
众仪ZT-C1便携自动表各档对比测试,显示偏大貌似没法调(系列3)
文章地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6372

前段时间撸的众仪ZT-C1便携自动万用表小电压档有乱跳的问题,应该是干扰吧,拆机看背壳没有常见的屏蔽层,加上试试看
另:发现V档也能切换到mV档,不知道是不是bug

用手在表背后动作,数字跳动尤其明显

扒皮后更小巧了

先把鸡肋手电功能的那个灯珠拆掉,免得点亮背光时多费电

增加测温功能要改R23、R26

先去掉R26看看变化

在原来二极管档上多了电阻功能,原电阻档没变

焊上R26,取掉R23

电阻档变成测温档了(没插热电偶,显的30是室温),原二极管档不变

看来是各管各的,最后就是R23、R26都去掉

接下来是重头戏
开始想用铝箔胶带来做屏蔽,结果背胶不导电,不能拼接后形成电气通路

还是用铜箔胶带吧

剪成两大片+几小片,贴在背壳内侧

测试确认是全面导电的

找根弹簧焊在PCB的大面积覆铜上(覆铜是与COM端相通,与电池负极不通),作为黄金甲触点

为预防万一,又用透明胶带把PCB贴了,免得短路

衣服算是穿好了,合体

用老方法测试,mV档最多就1mV的跳动,明显有改善

不幸的是,后续测试发现
NCV档一点反应都没有了,看来是增加的屏蔽太好,检测不到空间电场

再次拆开,把NCV感应线位置的铜箔切掉

NCV功能又回来了

来感受一下NCV的闪烁吧

最后穿上衣服,就算完工了
空了再来给拨盘标识补漆

折腾,都是折腾哈,虽然费工费时,好在还有些效果
其实也可以偷懒:直接在PCB上贴透明胶带绝缘后,再贴铝箔或者铜箔胶带,然后焊根线即可。效果估计是一样的。
以上抛砖引玉,供有兴趣的坛友参考!

众仪ZT-C1便携式3999显自动表开箱,加两副特尖表笔包邮30不到,性价比高!(系列1)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5574

网友A:
支持折腾啊,我刚刚入手的219

网友B:
支持折腾,折腾得不错

网友C:
前几天才发现,现在论坛没有万用表换购了

网友D:
那电阻档还有用吗

网友E:
元首应该是金手指,妇女之友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折腾啊,我刚刚入手的219

主要是图这个便宜

网友:
“NCV功能又回来了”,哈哈,楼主折腾的好欢乐

网友:
这折腾花了不少时间哈

网友:
这个表高级哦。可以还是不能加分哦

网友:
不错,屏蔽的好

网友:
靠谱哈哈,黄金甲

网友:
看起来不错,屏蔽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折腾,折腾得不错

都是瞎折腾的,还好有点效果

网友:
厉害了word哥,一通猛如虎的操作~

网友:
这个表的二极管档有点弱,红色贴片能点亮,蓝色的没反应。灭蚊灯的那个二极管点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才发现,现在论坛没有万用表换购了

嗯嗯,那个蓝牙表应该是被换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电阻档还有用吗

电阻档合并到二极管/通断档去了,用左键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元首应该是金手指,妇女之友吖

二师兄,这个何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