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有哪位大神知道这款欧普 led控制器里的 芯片?

楼主(2020-05-29):
家里卧室灯不亮了,拆下来打开发现灯珠没有问题,控制器没有输出

控制器型号,两路输出实现三级调光,一路正白,一路暖黄,两路同时亮为暖白 ... ...

控制器型号,两路输出实现三级调光,一路正白,一路暖黄,两路同时亮为暖白 ... ...

控制器型号,两路输出实现三级调光,一路正白,一路暖黄,两路同时亮为暖白
控制器内部,做工中规中矩,前半部一切正常,到了rf控制模块发现3.3v供电没有,

这是已经拆完的,当时以为3.3v稳压模块7533损坏,造成控制模块没有信号输出,就没有拍照,结果换上新的稳压模块还是不行,
将遥控模块拆下发现电源输入和地短路,前面的稳压模块也是这么烧的,图上的16脚集成电路一脚是天线,二脚为地,六、七脚为信号输出,八脚为电源正极,吹下该模块发现二脚八角内部短路,应该确定为该模块烧坏,但该模块丝印已被厂家人为磨掉,所以不知道具体型号,不知有没有大神能根据电路得知此模块型号?不胜感谢

遥控模块的两路信号分别去了上图两个八脚芯片的6脚

楼主:
忘了说了,那两个八脚的芯片丝印好像是ARJ5GB,实在是模糊,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网上买蓝牙调光模块

网友:
opple竟然有这么多肉的驱动,连接线端子都有,难道是出口被退货转内销了?

网友A:
坛友,这个遥控模块想修复的可能性基本上没有

这款电源,很多损坏的都是烧掉遥控模块的

你可以不要变色温的功能,当普通电源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
模块不是涂鸦智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友,这个遥控模块想修复的可能性基本上没有

这款电源,很多损坏的都是烧掉遥控模块的

实在不行也只能如此了,但那两个pwm芯片怎么工作呢?我看遥控模块的信号输出去的6脚,怎么激活它工作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在不行也只能如此了,但那两个pwm芯片怎么工作呢?我看遥控模块的信号输出去的6脚,怎么激活它工作呢? ...

25-33V 420ma的驱动找几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在不行也只能如此了,但那两个pwm芯片怎么工作呢?我看遥控模块的信号输出去的6脚,怎么激活它工作呢? ...

调光脚两种可能
要么接3.3v,要么接地,总有一种能激活输出
最好拍一下驱动IC型号,或者拍一下PCB背面我看看

网友(2020-08-19):
大神解决了嘛?我和你一样的控制器,一样的问题

网友:
我的一个同样控制芯片坏了,3.3v稳压烧了,试用300-560欧电阻连接3.3V电源,到调光8脚芯片第7脚,可以点亮!,试着通过光耦可以控制点亮,正在焊接S4225分段调色芯片加光耦替换原控制单元。

网友:
去掉遥控模块,直接开关控制

网友:
对的
,用S4225,负载端驱动2个光耦

网友:
是这个意思

网友:
欧普做工也的确不错了

网友:
欧普做工不错,八脚芯片标号为ABJ5G8,或者是ARJ5G8,看不太清

网友:
我记得这个驱动我拆过,遥控模块是好的,输出两路8脚芯片短路了,只能拆掉当个普通电源用了

网友:
改装成功!用电源开关进行3段控制

网友:
光耦是旧的拨号网卡上拆的H11AA1,废物利用,用PC817一样可以

加个小板

加个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