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Gigabyte/技嘉 GP-GSTFS31240GNTD 240G SATA SSD 模拟的SLC Cache大小及真实速度

楼主(2020-05-29):
Gigabyte/技嘉 GP-GSTFS31240GNTD 240G  SATA SSD 模拟的SLC Cache大小及真实速度

SBFM61.3 (Phison PS3111)

由上图可见,写完大约3.5GB(模拟出来的)SLC Cache 后,TLC直写速度约100MB/s!

网友:
看固件版本,应该是PS3111主控吧。
不过,这个固件算法可以。

楼主:
网上搜来的拆机图:

https://www.xanxogaming.com/reviews/gigabyte-ssd-240gb-review-en-espanol/

网友:
这个是可以选的

网友:
PS3111的SLC鸡血模式默认也就3G左右 用完了就掉成80M 楼上居然有开卡工具 。。。。求一份

网友:
有这个版本的固件发一个吗?447406687@qq.com:lol:

网友:
96L的Bics4闪存颗粒总共就4CE,好不到哪去,SLC cache容量是可以任意改,TLC闪存不能关SLC

网友:
大不了坏了就换AS2258,反正是pin to pin: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