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二厢自动世嘉更换档把头,空调滤清

楼主(2020-05-29):
又来活了,同事的二厢自动世嘉更换档把头,空调滤清

帮忙弄车过程中,也就标致307,爱丽舍,世嘉的档把头老化开裂需要更换。还都是法系车

拆卸方法就是用力向上拔

新的压入

空调滤清的入口在奇葩的发动机舱,副驾驶位置

3个塑料膨胀固定隔热棉,上回帮忙更换时就已经是随意用的扣子,卡不紧垫的塑料纸

空调滤清在黑色密封盖板后,抓住把手用力拉出

这空调滤清用够本了

新的

新件看好方向,插入

绝对不会按错方向

密封盖板就有的折腾了,上回的补上的卡脚用的热熔胶固定,已经脱落

吹化定位

这回用不锈钢滤网修复,底层的橡胶层划开,露出下面的塑料

剪点不锈钢滤网

换上烫塑料专用的废T12

把滤网烫入塑料

把滤网烫入塑料

挖去的橡胶层,用黑色704硅橡胶填充

下一个难关,固定隔热棉的塑料膨胀。铁片上的开孔6MM

我只有这种8MM外径的塑料膨胀

安装没问题,拆卸的话中心的十字螺丝别想取出来

我都用3D打印的柱塞代替,好取多了

6MM的手头没有,翻到一袋门饰板卡扣

个头正合适

用电磨切成6mm*6mm的柱体

四角不是实心的,卡入时正好变形挤紧

安上,不会松。下回又方便拆

网友:
老世嘉车主顶

楼主:
档把头按原车方向装的,对比车型图发现给整反了

网友:
车上怎么这么多落叶,一个冬天没开?

网友:
居然还用了3d打印机,牛逼

网友:
的确是缝缝补补有三年,车消耗品

网友:
倒个模具用热熔胶做一个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