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鱼缸加氧泵

楼主(2020-05-29):
鱼缸的加氧泵不转了,买了新的换了,旧的放在那没事拿出来拆开看看那坏了

网友A:
两个旋转方向都可以加氧,要是有不锈钢滚珠轴承等质量好点的更好。

网友:
是潮湿造成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旋转方向都可以加氧,要是有不锈钢滚珠轴承等质量好点的更好。

这玩意转子都是泡在水里的,不能用滚珠轴承,两端用铁氟龙轴套就耐用。

网友B:
小时候养了几条热带鱼,听说冬天要加热,于是买了个不带温控的加热棒,然后出去玩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时候养了几条热带鱼,听说冬天要加热,于是买了个不带温控的加热棒,然后出去玩忘了。。。 ...

说说你的故事

网友:
老板您的鱼汤做好了

网友C:
我的小泵也差不多了~~~感觉220V的危险了点,买了个直流无刷的准备改太阳能供电

网友D:
通常轴是不转动的,轴与转子间卡住了或者轴磨偏了使磁铁扫堂或者定子线圈断路才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时候养了几条热带鱼,听说冬天要加热,于是买了个不带温控的加热棒,然后出去玩忘了。。。 ...

回家以后肯定后悔惨了

因为

竟然没有加调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时候养了几条热带鱼,听说冬天要加热,于是买了个不带温控的加热棒,然后出去玩忘了。。。 ...

回来就可以喝鱼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常轴是不转动的,轴与转子间卡住了或者轴磨偏了使磁铁扫堂或者定子线圈断路才不转。 ...

应该是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小泵也差不多了~~~感觉220V的危险了点,买了个直流无刷的准备改太阳能供电 ...

放在屋里见不到太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时候养了几条热带鱼,听说冬天要加热,于是买了个不带温控的加热棒,然后出去玩忘了。。。 ...

都是鱼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在屋里见不到太阳,

反正直流,可以太阳能充电池,电池拿进去

网友(2020-10-08):
引用 网友B:
小时候养了几条热带鱼,听说冬天要加热,于是买了个不带温控的加热棒,然后出去玩忘了。。。 ...

回来之后是不是已经有一缸鱼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