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优利德的稳压电源

楼主(2020-05-29):
看主控板做工还可以,其实与其他的电源也都差不多,只不过优利德吧直插件改为贴片了,但让价格也上去了,最后上个安泰信852D风枪的拆解图

网友A:
谢谢分享。。。。没有看到变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没有看到变鸭器。。。。。

变压器和普通的都一样,就没有拍啦也不知道是不是纯铜的,现在很多电源都不是纯铜了

网友B:
可惜的是家人不让我买,因为体积大楼房称重不够,万里电吹风机铁壳鼓风机也够重,父亲给我买了几十元旋钮调温热风焊台,可惜的是有刷电机。可调电源我一般用QC3充电宝加升降压板,再加电压电流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的是家人不让我买,因为体积大楼房称重不够,万里电吹风机铁壳鼓风机也够重,父亲给我买了几十元旋钮调 ...

你这是挺艰难的,按有刷电机我是真用不习惯,各有优点的吧,反正我还是比较习惯气泵的舒服

网友(2021-05-03):
引用 楼主:
变压器和普通的都一样,就没有拍啦也不知道是不是纯铜的,现在很多电源都不是纯铜了 ...

15年的龙威电源用的是漆包铝线了,现在的国产电源估计更不会用纯铜漆包线了。
线性电源自己DIY也不算太难,难点在于漂亮的外壳。

网友(2021-08-21):
优利德和龙威这两个牌子的30V5A线性,那个好点?打算在这两个当中买一个了

网友(2022-10-25):
这电路板layout 简直是辣眼睛,电子厂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