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USB充电线正负极接反,苹果5S手机黑屏。诺基亚活该倒闭!

楼主(2020-05-29):
苹果5S充电线断了,找到了多年前诺基亚7370的数据线,还是好的,就断了线焊接到苹果插头上,做了一根充电线,结果插电立马黑屏,无法开机。
我靠,万用表一测试,红色是负极,黑色是正极。
红色—,黑色+。
没错,诺基亚果然不是正常人!活该倒闭!

还好,我打开5S手机把电池插头取掉,再插上,恢复正常!

网友:
所有改装接线我都会量下极性,诺基亚这个不是常规操作

网友:
正式糯鸡鸭的旧机USB线头是带升压电路的!接机子的端头算是其专用!中间怎么接有什么问题?

网友A:
自己疏忽了,改线都要再测测的

网友:
我记得没错的话,这种诺基亚的线里面有升压电路;

还有的线DKU-5里面有USB转TTL线路,等等各种小玩法。

网友:
我也遇到过   买的奇葩整流桥   有缺口的对应脚一般都是+   (后来才知道正规的都会在上面印有标记)   那个不知谁设计的还是说工厂做反了的次品    有缺口的居然是-  搞得我换一个就炸一个 你说气人不

网友B:
你这个山寨的啊 正品诺基亚线带屏蔽的

网友:
诺基亚手机上14针接口的母座叫POP-PORT ,但插头那边根据用途,标准又有好几种,楼上坛友说的DKU-5还有楼主拆的DKU-2都是其中一种。

因为手机有独立的充电接口,这个接口不负责给手机充电,所以线上的USB那头里面是没有升压板的,大部分智能机所配的线材都是直连USB-A口,在那个标准还没有统一的年代,很有可能就是线的颜色和通用标准的线序就是反的。

之前在LG手机的数据线上也领教过,里面4根线颜色和现在的完全不同,里面只有5V还是正常的红线,但GND线却是白的,D-是黑的,D+是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山寨的啊 正品诺基亚线带屏蔽的

是原装连接电脑的数据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疏忽了,改线都要再测测的

是的,老鸟也有被雷劈的时候。

网友:
这都好了,有一种路由器电源,5.0插头,内负外正。哪个人杂设计的,真应该把他拉出来,让狗曰

网友:
经验也害人?还是粗心造成的结果。

网友:
不先看下正负极的吗?

网友C:
首先美标黑线就是正

网友:
拆过不少铅酸阻容手电筒,好多里面线序都搞错,红负黑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美标黑线就是正

美标火线是黑色,交流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