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瓶低压保护电路与车充合体——为行车记录仪从阅读灯取电

楼主(2020-05-29):
事情是这样的:以前入手一个垃圾行车记录仪,从点烟器取电的话会占了点烟器,而且线太长不爽。于是就想从阅读灯取电,美观好看。但是宝骏510阅读灯在熄火后一直有电,行车记录仪会在停车后常亮直至耗尽电瓶电量。就思量怎么找一个电路可以实现点火通电,熄火断电的功能!
通过测量点烟器电压,也就是电瓶电压发现:熄火时电压在12.5V上下,而点火后电压会上升到14.4v左右。若利用这个条件可以让取电实现点火通,熄火断的效果。

首先祭出电路图,感谢原作者,我是个拿来主义

搭出电路,后面连上车充板(没拍到,和上面有电感的车充板一样),用我的317小电路模拟电瓶电压,先设定13.5V,调节VR1,发现可以实现通断,请忽略2.55A的电流,U表不准,实际应该在1.6A上下。

然后固定317电压在13.6V,使电路刚好通电,再调低电压,大约在13V自动断电,perfect!能用可以实现电压13.6V时通电,13V以下时断电。

测了断电后的空载电流,2MA以内,一天的耗电量在50MAH以内,可以放心用

车充芯片为SD45215SA,本来打算用洞洞板做到一块板上,怎奈水平有限——失败!

最后直接用这个电路与车充连在一起,低压保护电路+车充降压了事。剪了一根数据线连上给行车记录仪供电。

用热缩管包好,塞进阅读灯上方。在车上试验可以实现行车记录仪点火起,熄火灭。

装好就完事啦!

网友A:
熄火拔钥匙还有电?阅读灯不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熄火拔钥匙还有电?阅读灯不亮吗

阅读灯上面都有独立的开关控制的

网友:
车友啊,哈哈,我也是510,也改了阅读灯取电,不过不用这么麻烦、直接从阅读灯正负极取电即可,虽然熄火有电,但是锁车后阅读灯会断电,不会亏电瓶,我的都改了三年了,一直正常使用,没出现过亏电情况

网友:
没必要这么复杂,锁车后阅读灯会自动断电、所以直接从阅读灯取电就好,我的都用了三年了

网友B:
三极管温飘有点大,不知道冬天夏天的跳转电压差多少?
换TL431的就好些。

网友:
510车主到此一游   lol::lol::lol:

网友:
一片3R33搞定,待机电流还小

网友:
不必这么复杂的,找到ACC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熄火拔钥匙还有电?阅读灯不亮吗

阅读灯有三根线,一根是负极线一直有电,另一根是延时开关的只在开关门和遥控时有电,最后一根是正极一直有电用开关控制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温飘有点大,不知道冬天夏天的跳转电压差多少?
换TL431的就好些。

嗯,似乎有这个问题,每次测通断电压会有一定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可能版本不一样,我的只有三根线,看你的要多出好几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可能版本不一样,我的只有三根线,看你的要多出好几根

与线多少没关系,多的是电动天窗的线,任何车只要锁车、全车就会自动断电的,阅读灯也会断电,不信你坐在车里,让人在外边把车一锁,你开阅读灯是不会亮的,所以不存在电瓶亏电的情况

网友D:
感觉这个不靠谱,车发动起来就给电瓶充电,但不会一直充,检测到充满就会自动停掉,我之前亏电的时候做过实时监控,充电电流是实时变化的,电压也一直在降,用这个来控制行车记录仪,可能跑一会就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与线多少没关系,多的是电动天窗的线,任何车只要锁车、全车就会自动断电的,阅读灯也会断电,不信你坐在 ...

我在车内用遥控锁车了测点烟器断电了,但阅读灯供电还没断,可能时间短吧,我再测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这个不靠谱,车发动起来就给电瓶充电,但不会一直充,检测到充满就会自动停掉,我之前亏电的时候做过实 ...

可能车型不同,我在点过后测电压一直维持在14.4v左右,基本不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这个不靠谱,车发动起来就给电瓶充电,但不会一直充,检测到充满就会自动停掉,我之前亏电的时候做过实 ...

这个车比较高级,有充电管理功能,发电机励磁调节

网友E:
通常阅读灯有延时断电功能,就是你关门锁车后,需要一段时间后才会断电.............

楼主再测测..........别白忙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常阅读灯有延时断电功能,就是你关门锁车后,需要一段时间后才会断电.............: ...

好的,我再测测

网友:
这也太麻烦了吧。
楼主找一下保险丝盒,找到ACC线,网上3块钱包邮买个保险丝取电插头。这样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