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无叶风扇主板维修过程

楼主(2020-05-29):
1、故障描述:老人给的一台无叶风扇;插电灯亮了一会后,风扇电机转动,几十秒后内部有“啪”的类似裂开的声响;而后灯熄灭,风扇无反应。
2、拆开底座后盖看到主板,就这样
3、万用表测量:整流桥处滤波电容漏液,腐蚀了整流桥正极出来的经过滤波电容的正极一脚铜皮,滤波电容正极类似脱焊,电流直接经过滤波电容正极处线路到达电源芯片LNK304DN处,炸裂了它。
4、万用表测其他电子原件无损坏。
5、在主板背面用导线连接整流桥正极和滤波电容正极;更换LNK304DN;贴片元件不好焊接,好在下面的4个管脚可以直接焊在一起,省去不少麻烦。更换好后,开机搞定。两个元件一共花去3块多点

网友A:
行家,能定位问题,也能解决问题。高人!

网友:
能解决问题。高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家,能定位问题,也能解决问题。高人!

只是个喜欢捣鼓的人,还在自学中!门外汉一个

楼主:
喜欢捣鼓,不断学习中!慢慢学,慢慢修,兴趣所致!

网友:
楼主你这么牛掰
厂家还活不活?

网友:
思路清澈,分析不错!一般有技术的人都是谦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