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薅羊毛硅胶线,DIY副万用表表笔

楼主(2020-05-29):
之前用的表笔,线硬而且内阻大,总觉得不得劲

其实就是图这个特尖的头子,测小焊点得劲

红表笔阻值105毫欧

黑的更离谱,230多毫欧

拿特价版的小红包薅的羊毛硅胶线,1米长

16AWG的硅胶线,大概1.3平方

另外一副表笔,质量也不咋地,一直都没用

但表笔棒和合适用来改造,线没固定,是可以抽出来的

头部的探针是螺纹接口,直接能拧下来,不过里面的线实在是没法用,太细了

特尖表笔的探针和表笔棒之间是热合的工艺,有机会可以拆下来

垫张纸钳子夹住,转圈拧几下就下来了

里面的线不过寥寥数根而已

修剪一下塑料,露出焊点

表笔棒准备好

接口是螺纹直径偏小,需要处理一下,否则特尖的探针放不进去

宝塔钻手动扩成5mm

这回的孔径合适了

清理探针的焊点并上锡

硅胶线上半锡

焊接上

热缩管套一下

优惠购买的贱胶水,据说是韩国的东西,咱也不认得,用起来感觉特性有点像502

探针固定好了

香蕉头

硅胶线还是镀半锡

2.5mm钻头给尾部镗孔,其实就是用钻头在里面晃,把孔里面的镀层扫掉,让孔内更吃锡

完成的样子

然后把线这么插进孔里,然后烙铁头多带锡,开300℃以上怼在孔上,焊锡完全融化状态下,把硅胶线慢慢按圆周晃,让焊锡慢慢填满孔里

焊完就是这样,保证接触良好

继续套热缩管

上电桥,红表笔37.6毫欧

黑表笔也是37.6毫欧,一致性还真好

特尖羊毛硅胶线表笔这就DIY好了,以后可以开心的玩耍了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
羊难怪都不长毛了

网友:
刚看见,被打的分就满了。

网友:
硅胶线是从哪薅的?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上几个星期表笔坏了,用2个千枚通搞的.

没有笔尖用2个千枚通搞的

没有笔尖用2个千枚通搞的

网友:
表棒差了点

网友A:
好手艺,楼主这是二合一啊,两副表笔才合成一副表笔。

硅胶线哪个店,也去薅点

网友B:
我的 UAT-D DT 9205A 原表带的表笔和X宝几元淘的尖笔(和楼主图片似乎一样的),调到电阻200档时,短接表笔,显示0.2-0.3Ω,其他档则没这个问题——电池电力确认足够。以前非数字的,电阻可以调零,数字的好象就没这个功能了。

网友C:
硅胶线除了能耐高温,机械强度太差了,很容易破皮,不如塑胶线牢固

楼主:
那副表笔两块钱,不能要自行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手艺,楼主这是二合一啊,两副表笔才合成一副表笔。

硅胶线哪个店,也去薅点 ...

两副破表笔合成一副顺手的表笔,划算

网友:
制作的真不错,手艺真好。

网友D:
两付表笔的笔棒和插头不错,不是一次性注塑的。

网友:
羊毛硅胶线在哪儿薅的

网友:
电桥打包要了!
wechat_upload15907444365ed0d57462178

网友:
一个耿直的淫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 UAT-D DT 9205A 原表带的表笔和X宝几元淘的尖笔(和楼主图片似乎一样的),调到电阻200档时,短接表笔 ...

坛友可以试试用大头棉签蘸酒精,好好清理下万用表的插孔,然后用酒精清洁表笔的香蕉头和探针,再测试一下也许会降低阻值。
另外有些数字万用表电阻档是自带底数的,这个基本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硅胶线除了能耐高温,机械强度太差了,很容易破皮,不如塑胶线牢固

常年DC12v以下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付表笔的笔棒和插头不错,不是一次性注塑的。

很久以前买的,都是便宜货,歪打正着,方便DIY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