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雷克沙s25 拆解 第二发

楼主(2020-05-29):
厚脸皮找了三个人,邀请天猫新人,领了15块优惠券,65到手!量产工具显示坏块16!s25-128g  慧荣sm3267AE  镁光大S 3D 单通道4ce  mlc  AL级颗粒,事必达PFF54,丝印是17年的颗粒!说实话,也不求正片了,和淘宝咸鱼二手拆机正片比,我还是更倾向全新白片(真心希望这个是全新的颗粒)!

速度感人,exfat32  8192B对齐测得,实际读取稳定在130+。写去40左右,有断崖,有波浪,不稳定!

已经备份自带的ips,但是没有量产呢,cid列表不知道可不可以备份下!

另外,请问各位老哥老姐,两片这中颗粒贴在3280,组成2通道8ce,各种性能如何!

网友A:
首先4K会强不少,顺序写在120左右,顺序读38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4K会强不少,顺序写在120左右,顺序读380左右

老哥,这样搞到3280 上,大概要多钱呢,我只有两个盘

网友B:
就用3267AE好了

3280用一段时间必掉盘,别问我为什么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用3267AE好了

3280用一段时间必掉盘,别问我为什么知道

你有过怎么惨痛的经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用3267AE好了

3280用一段时间必掉盘,别问我为什么知道

3280通病嘛,好残忍哦

网友C:
我就要吐槽这个塑料USB插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要吐槽这个塑料USB插口

是啊,可以换壳,但是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
你这写入速度有点非洲人啊

网友(2021-06-21):
请教老哥,我有个海盗船的U盘,经常掉盘,拆开也是3267L-AE,大S pff54颗粒,试着量产每次都失败。怎么搞 DBF列表里也没有这个颗粒

网友:
这个壳用久了接触不良,建议有条件换个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可以换壳,但是没找到合适的

雷克沙S25里面的usb3.0板子可以装到V30壳子里。完美安装。但是反过来V30里面的主控板却不能安装到S25外壳里。这两款U盘我都有好几个。亲自测试的。V30外壳比S25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