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问大家一个关于电锤功率问题

楼主(2020-05-29):
问大家一个简单问题,新买的电锤,用功率计测,空转才400多瓦,就是空转。但是电锤额定功率是900瓦,这是正常吗?谢谢回答

网友:
不懂,你打孔的时候,看看负载多少............额定功能,应该是负载能力吧,不是空载能力......个人理解

比如充电器:5V3A
空载时,一定不是3A,但最大负载3A时,一定可以长期稳定使用,并不会在设计寿命之前挂掉

网友:
应该是这样,电机空载功率都比额定小吧,楼主测试一下再来介绍一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