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过坎记录仪重启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0-05-29):
捷度的后视镜式的记录仪,目前过减速带或者稍有颠簸铁定重启。用的是点烟器的电源,不颠簸可以长时间使用。这到底是点烟器接触不好呢,还是记录仪电源插口不行呢?求指教谢谢。

网友:
换个点烟器换个线,慢慢试

网友:
接个移动电池,换条线,有问题拍下也会吧

网友:
usb接口不太牢固,换插座或者换线试试。

网友:
嘿嘿我的不颠都重启,而且原因不详。分析过太阳晒的,空调凉的,电源接口松,振动(拍打过无数次),电压不稳(不使用的原装12变5V适配器,是用的点烟口小米适配器两个5V口,一个给手机充电。拔插手机对它也没影响),还不定时重启,有时几分钟频繁重启有时几天都没事。换过存储卡......

楼主:
我一直认为是点烟器的母口可能接触不好,但是拆下来感觉有难度,我都想搞个12-5V的直流模块给记录仪供电了。把接口直接给焊死算球。这破事搞起真特么烦心。

网友:
这种事确实很烦,接触不良最多见

网友A:
拆下主机用其他电源先试啊,这个只有用排除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主机用其他电源先试啊,这个只有用排除法了

早几天把点烟器取电插进母口又重新拧了几下,这几天没发现重启了。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理论上并不难,直接就是一个模块12伏变5伏焊死就可,问题是拆那个接口估计会要出点汗,有点不值当而已。
等熬不下去了找个12-5V,3A输出的USB模块,重新接一个手机充电和记录仪供电的输出端口

网友:
1、电源接触问题
2、SD卡接触问题

网友:
是不是里面接触不良

网友:
记录仪里面有电池,断电一般没事啊,是记录仪内部接触不良要坏了吧?也或许是存储卡接触不良

网友:
肯定是所接的ACC(也就是点烟器)电源断过一次,然后又接通了,就查这跟电源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一直认为是点烟器的母口可能接触不好,但是拆下来感觉有难度,我都想搞个12-5V的直流模块给记录仪供电了 ...

这个简单,你找个手机的移动电源不就解决了吗,输出5V,一般也有2A左右吧,足够了

网友C:
都混数码坛了,自己弄个降压线多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简单,你找个手机的移动电源不就解决了吗,输出5V,一般也有2A左右吧,足够了
...

谢谢,我就打算这么搞,但是电源线并不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混数码坛了,自己弄个降压线多方便

也不是说搞不定,而是搞定的代价有点烦人,买个12-5的DC模块直接给记录仪供电就行了,道理很简单,但是拆起来还是要出点汗的。等哪天把车内的照明蜡烛灯一并换成LED再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认为是点烟器的母口可能接触不好,但是拆下来感觉有难度,我都想搞个12-5V的直流模块给记录仪供电了 ...

我是买的带USB口DC模块装点烟器后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