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两款水平仪简单对比!创一 vs 莱赛

楼主(2020-05-29):
搞安装的,水平仪其实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之前用的是一个普通的牌子,还有一个红光的,但现在红光的只能用电源适配器,太麻烦了,就想再入手一个。现在把两个手水平作一个简单的对比。
这个是之前一直在用的,普通牌子的,但精度还可以。

这个是前几天刚买的,莱赛品牌的,两个机子都是三线的,其实的本意是买两线的就已经够用了,但对比了好多具体参数,只能选择三线的。

可以看出,莱赛的要高出很多,细节上也要好很多,不过贵两倍的价格也是明摆着的。

莱赛的底座脚上下微调的时候要稳固得多,不会晃动,右边这个创一的会晃动,旋转微调莱赛的也紧实精确的多,没有虚位。不过水平仪最主要的还是看投射出来的线的质量。

上面那条线是莱赛的,可以看出莱赛的线更细,也亮度也更亮,并且线不怎么会发散,创一的线就没有那么精细了。并且在水平仪自动安平的速度上,莱赛的一放下线晃两下就自动安平了,创一的线会多晃几下才安平。
大品牌水平仪的优势其实在很多方面都能够体现出来的,但说到能用,其实一般的品牌的产品其实也可以用,并且准确度也不差。若想要更好的体验,还得入手大品牌的。况且对我而言,用得这么频繁的工具,用好点的还是有必要的,其实在很多我们看不到的细节上,大品牌的和小牌子的也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A:
这工具现在都成必须品了

网友:
兄弟线几毫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工具现在都成必须品了

像我们做定制衣柜安装的,没有水平仪就跟盲人摸象似的。

楼主:
1.5左右,创一的2mm左右,创一是个老牌子了,大概十年前我就买过一个红光的,现在插电还可以用

网友B:
莱赛的品质还是不错的。有水平仪打线,做事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莱赛的品质还是不错的。有水平仪打线,做事方便多了

这类仪器更多的是在细节方面体现其专业性,不然的话几十块钱的也一样用

网友:
有水平仪打线,做事方便多

网友:
很久以前买了个莱赛红光,感觉皮实耐操。

楼主:
关注这类测量仪器的一般都是做工的,也算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吧!买时贵点用时省心

网友:
感谢分享!的确是好玩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我们做定制衣柜安装的,没有水平仪就跟盲人摸象似的。

同行啊,我是卖定制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注这类测量仪器的一般都是做工的,也算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吧!买时贵点用时省心 ...

楼主在哪买的?什么型号?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哪买的?什么型号?多少钱?

三线的686spd,400多闲鱼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线的686spd,400多闲鱼买的

我在淘宝找不到一样型号的,外观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淘宝找不到一样型号的,外观也不同。

咸鱼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咸鱼看看

好不好用?能给个卖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不好用?能给个卖家吗?

这个没必要推荐了,自己搜一下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