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请教中间缺ce的颗粒该如何屏蔽后面多余ce给sm3267AE用?

楼主(2020-05-29):
一个H27QEG8VEA5R,id是ADDE94DA74C4,id和H27UCG8T2ATR相同,应该是20nm的MLC,bga152封装,4CE。

已知ce2挂了,剩下0,1,3可用,上安国手动指定某个*2的型号,选择容量优先,能开16G量产成功,格式化后可用容量真足16G,写5读16。

想上慧荣sm3267AE速度稍微快些,直接量产会提示(user--24576M)-->16384M大概是这种错误。

听闻慧荣可以指定ce开卡,小唐说慧荣ce只能按1,2,4以2的倍数成对开,也就是2的0次1次2次方,不能开单数

但3267ae软件没找到地方可以指定ce,该如何操作??大佬们帮解答下。

目前不会指定ce,既然ce2挂了,把ce3触点屏蔽掉,只要0和1,应该可行。

先试试,看引脚定义图,将颗粒和板子在ce3位置的锡弄掉整平,贴上一点点高温胶带屏蔽,其他脚位不管,吹上去。

上CG识别是8ce,量产工具识别到7ce了,是思路不对了还是有其他引脚需要屏蔽??

-----------------------第二天的记事:
昨天单独屏蔽ce3并在3267ae量产54G容量(因为显示7ce)到校验isp阶段死掉,重插出盘符有容量但格式化失败,,,睡觉。

今天搬到安国主控,原来是只能开16g的,刚开始正贴死活不认设备,还发热大很多,吹了几次还是这样。

于是反贴,神奇一幕出现了:CG和安国都显示ce  012一共3个连续的ce,安国直接量产24G成功,urwtest短暂测试2G空间pass。
【也就是昨天的ce2显示FF挂了,一轮操作下来今天显示ce3挂了,其他ce变得连续】

网友A:
同问~ 我也纠结了好久,屏蔽我试过慧荣识别会出问题。不知道该如何屏蔽。@fanalle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问~ 我也纠结了好久,屏蔽我试过慧荣识别会出问题。不知道该如何屏蔽。@fanallen  ...

除了屏蔽掉ce脚之外,还需要屏蔽对应的rb脚。
同一通道的rb通常是并联的,所以直接屏蔽掉坏ce的这一个ch通常可以利用剩余的2个ce。
另外,ce脚是低电平有效,可以想办法把ce电位拉高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除了屏蔽掉ce脚之外,还需要屏蔽对应的rb脚。
同一通道的rb通常是并联的,所以直接屏蔽掉坏ce的这一个ch通 ...

非常感谢,原来CE是低电平有效? 那就很麻烦了 还得拉高。看来还是老实点上903吧。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原来CE是低电平有效? 那就很麻烦了 还得拉高。看来还是老实点上903吧。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941
看看我怎搞的,给你点启发

楼主:
请问图片的焊盘,tsop焊盘第一脚是在图片的右下角位置吧?我觉得只有这样看第14,15脚才是ce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941
看看我怎搞的,给你点启发

感谢分享。另外求,慧荣如何在量产工具里指定ce开卡?像银灿一样

网友(2021-10-20):
引用 楼主:
请问图片的焊盘,tsop焊盘第一脚是在图片的右下角位置吧?我觉得只有这样看第14,15脚才是ce引脚。 ...

我觉得也是这样 ,找个3268板子看下

网友(2021-11-29):
据我经验慧荣的工具公版并不支持什么错位ce,指定屏蔽通道和ce倒是可以,但这个问题也很大,拿我自己来说,我四贴intel的3dmlc 3ce颗粒,用着用着少了个ce,重开卡大多不能用,卡进度报错乱七八糟,只有一个im3d前缀的版本可以自动屏蔽坏的ce,手动指定屏蔽ch2,结果开卡后ce3没了(勾rdt后重插拔两次可看见ce表,为开卡配置),选屏蔽ce3就卡进度,所以个人总结慧荣官方八成没这个操作,所有的马蚤东西都是下游厂商定制的,所以我们手上的工具才会莫名其妙的bug一大堆,特性也不一样,因为这就是寨厂搞的半成品专门用来生产自家垃圾的,不具有普适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