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中兴通信电源监控CSU500B只显示开机画面,是软件故障还是硬件故障

楼主(2020-05-29):
中兴通信电源监控CSU500B只显示开机画面,不启动是怎么回事?
是软件故障还是硬件故障,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这么高端的玩意有说明书吧?

网友A:
你好,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能请教一下吗?

楼主(2020-06-28):
引用 网友A:
你好,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能请教一下吗?

不好意思,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不过我觉得像是D10那个芯片有问题,但不是是什么问题。您那边要是有啥新发现,麻烦分享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不过我觉得像是D10那个芯片有问题,但不是是什么问题。您那边要是有啥新 ...

谢谢你的回复,我这里还是没有什么发现。如果能解决,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如果D10有问题我觉得旧没法解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