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手摇绝缘电阻表拆了之后装不回去

楼主(2020-05-29):
这表摔了一下,表摇不动,拆开不会修,又装回去了,问问大家咋装回去,

网友:
我也有一个同样的,父亲捡的也是摇不动

网友:
就这么几个零件都装不回去,还能说啥呢?

网友:
慢慢装,细心点

网友:
应该能装回去,我还修过散架边长8点5毫米微动自锁开关,铍青铜弹簧片小如芝麻,用镊子小心装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