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GO2加装自锁夹头

楼主(2020-05-29):
加装的自锁夹头,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会掉批头了!单手装批头,单手取批头,方便,还可以拆卸,奈斯!!

可惜没有照明灯,要不然就完美了!!一直眼馋牧田012,迟迟舍不得下手,唉……

网友:
年初go2买了,那个夹头也买了。后来玩够了就咸鱼出了。那个夹头不错。

网友A:
因为我有012,022。另外go2有时候还是没劲,目前一直用的022,速度快点,习惯了挺好用。

网友:
彩虹魔盒唯一用过的就是自锁头 其他用来抚摸   干活用送的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我有012,022。另外go2有时候还是没劲,目前一直用的022,速度快点,习惯了挺好用。 ...

012好用还是022冲击好用?

网友:
2代GO有时候确实无力且同心度不佳,但牧田012体积又略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012好用还是022冲击好用?

家用还是012,我干电工,有时候需要用劲大点儿的,022力度赶得上12v手电钻了,所以在单位我用022。用的久了,感觉自己能掌握力度时候我觉得022更方便。

网友B:
老a哪款批头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a哪款批头夹?

嗯,老A夹头,38那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a哪款批头夹?

这一款,紫薯布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a哪款批头夹?

35元那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老A夹头,38那款

批头截断,博世go还打孔用螺丝固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批头截断,博世go还打孔用螺丝固定了?

嗯,不然难道用胶水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不然难道用胶水粘吗?

我直接热熔胶固定。 拆的时候再加热

网友C:
用多大的顶丝,孔好钻吗?

网友:
原来批座没有淬火,软的很,2.5底孔M3顶丝即可,谢谢楼主提供办法i

网友:
你这老A咋跟我的不一样。。我买的中间圆柱部分长很多。。。刚看了一下,你这个贵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多大的顶丝,孔好钻吗?

我的是夹头攻牙,不是上顶丝,GO2夹头太薄,不可能攻牙的!夹头很硬,要不锈钢专用的钻头钻!

网友:
这个批座的壁厚只是比M3的螺帽稍小一点,2.5的钻头直接贯穿批座,M3手用丝锥直接攻丝,得到两个螺孔,一个使用,一个备用,钻头也没有使用含钴的,只是上工牌普通钻头,不知与楼主的做法是否一致,但不管怎么说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
我记得还有一个go2改自锁的帖子咋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