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康佳陶瓷电热水壶(KONKA KGSH-2198)

楼主(2020-05-29):
康佳陶瓷电热水壶整体为陶瓷的,水壶放上后检测不到无法启动,后检查为水壶传感器与底盘触点接触不良,调整挂锡后正常。

网友:
这东西容易潮湿

网友:
这个还可以,隔离电源

网友:
陶瓷的倒是少见

网友A:
底座里的小水泵干嘛的?

网友:
偶也有一个电水壶要修,但一直没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底座里的小水泵干嘛的?

加水的呗,紫薯布丁

网友:
总觉得这种用水泵的不卫生

网友:
做工还不错,我更喜欢电磁炉方式的烧水壶或者传统电水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