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大家看看T12怎么休眠的时候唤醒不了呢?

楼主(2020-05-29):
烙铁手柄里有个水银开关,为什么不能唤醒呢?

网友A:
买谁的版,call他。不知道单片机的引脚定义,是没有办法确定水银开关或是震动开关的接法。

网友B:
线断了吧,看对应的io口电平有没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谁的版,call他。不知道单片机的引脚定义,是没有办法确定水银开关或是震动开关的接法。 ...

原来好使的,现在不好使了,应该是这个板哪里不对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断了吧,看对应的io口电平有没变化?

没有都检查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支持休眠和睡眠两种功能的,停用时间太长会进入另一种模式,需要按键激活好像

楼主:
不是,待机一分钟拿起来也不唤醒,一动旋钮才开始工作。

网友:
排除手柄接线问题的话,就是板子的单片机坏了,坏的原因一般是因为手柄接线错误造成24付电压从振动端口进入单片机,造成单片机端口损坏,换单片机就行了!

网友(2020-07-04):
我也买到这个板子

网友(2021-03-19):
我的也是这种板子,换了手柄不知道怎么接了。原来的忘记拍图片了。现在就接两根线,正用了就休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