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松下HD100录像机,磁鼓自始至终不转。磁带可以正常出入仓

楼主(2020-05-29):
各位大师:
松下HD100录像机。进带后带子完全上带,就是包裹磁鼓,而磁鼓不转,按播放键,屏幕显示,但是没有动作,快进、快到都是相同现象,屏幕显示,机器没有动作,这是哪的问题?能够正常进退带。磁鼓自始至终不转。磁带可以正常出入仓。盼指导

网友:
是不是有检带功能,没检测到录像带磁鼓就不工作?得有个图看看吧?

网友:
要查鼓电机供电的。如果你没有线路图的话那还是上闲鱼出掉吧。

楼主:
各位老大:之前故障已排除,现在是能够正常播放,但是有声音没有图像。怎么回事,难道磁鼓挂了????

网友:
这种东西超多传感器,太老检查传感器

网友:
当年收了台HD100,后来因为搬家当废品处理了,本想出给需要的朋友,结果运费太贵 了,所以也就作罢了,这东西真TM沉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大:之前故障已排除,现在是能够正常播放,但是有声音没有图像。怎么回事,难道磁鼓挂了???? ...

清洗磁鼓试一下。

网友A(2021-09-26):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大:之前故障已排除,现在是能够正常播放,但是有声音没有图像。怎么回事,难道磁鼓挂了???? ...

请问一下你是怎么解决的可以说一下吗?我也有跟你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你是怎么解决的可以说一下吗?我也有跟你同样的问题。

放像和慢放和暂停都试试,因为6磁头机器分工不同,一般不会同时出故障的,起码维修起来有侧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