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入手两把日本洋垃圾老虎钳

楼主(2020-05-29):
闲鱼薅的,品相还行,高仪+ARM,尺寸大概150mm,6寸。粗略除锈。

网友A:
请问这玩意儿好在哪里?轴晃不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玩意儿好在哪里?轴晃不晃?

硬度高啊,比国产的好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玩意儿好在哪里?轴晃不晃?

一点都不晃,钳口无崩口。我是抚摸党,没打算用。买回来也不是脏兮兮的那种,到手先酒精大保健再简单除锈。

网友:
掏的钱到位了,国产不晃的一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点都不晃,钳口无崩口。我是抚摸党,没打算用。买回来也不是脏兮兮的那种,到手先酒精大保健再简单除锈 ...

得弄个盖革计数器,如果放射性超标,后果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弄个盖革计数器,如果放射性超标,后果很严重。

真的啊,这玩意在卖家手上有几年了,我问问卖家还喘气吗?

网友B:
问问。这货新的多少钱一把。lz老哥都把洋垃圾当宝了。还想知道手柄上原本的胶套咋处理?能diy出来?

网友C:
这就是你说的老虎钳???只怕是你没有见过老虎钳吧。

网友:
怕是也便宜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问。这货新的多少钱一把。lz老哥都把洋垃圾当宝了。还想知道手柄上原本的胶套咋处理?能diy出来? ...

开头四张就是到手的样子,这两就是光柄无包胶的设计。并非包胶破损,锈迹斑斑。

网友D:
国产的新的应该不错吧,这个手柄都没胶了。一般不用锤子敲,钳子还是不容易坏。

网友:
东西不错哦。。也想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你说的老虎钳???只怕是你没有见过老虎钳吧。

没错啊,我们这边都叫老虎钳,有什么问题?有的地区叫钢丝钳啊。

网友E:
老货越来越少了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货越来越少了阿。

都炒高了,要不是便宜,那些动不动就几百块的古董钳子还真买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产的新的应该不错吧,这个手柄都没胶了。一般不用锤子敲,钳子还是不容易坏。 ...

这两款就没包胶啊。下面是闲鱼盗图。

网友F:
引用 楼主:
都炒高了,要不是便宜,那些动不动就几百块的古董钳子还真买不起。

自己弄个浸塑套就行了,看起来很不错啊,要做好除锈+钝化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弄个浸塑套就行了,看起来很不错啊,要做好除锈+钝化处理。

不用套包胶了,原来就这样,挺好,反正是抚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