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留下电源线算了

楼主(2020-05-29):
修整房子的垃圾堆里看到一个电器,走近一看是个暖脚宝,然后就手拆了个电源线,正好用到烙铁上。垃圾堆上还有细铁丝,还有拆下来的网线,本想把网线捡了拆线当扎带的,但不好意思,所以。。。。

网友:
总觉得像是忽悠产品,今年凌晨虽然社区大门关死等,但是社区内多逛逛,能捡到一两个故障微风扇,由于家人不让我捡东西,把微风扇砸开,绕组和电线都放裤兜里带回家。一般微风扇绕组变暗烧断最多丢弃,其次有启动弹簧断裂,导致线芯来回扭直到断裂不转。

网友A:
谢谢分享。。。。。PTC还可以留下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PTC还可以留下来啊。。。。。

拽它没拽下来,就没要,带板拿走又不方便,所以就直接拆线拿走。

网友:
烙铁用正好,有低温开关,连4007都省了。

网友:
都能捡到好东西

网友:
PTC加热片不错,该捡回来

网友B:
我有一次也是看见邻居把废电磁炉扔在了单元门旁边,等他走远把电源线剪了,挺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次也是看见邻居把废电磁炉扔在了单元门旁边,等他走远把电源线剪了,挺粗的 ...

哈哈,要偷摸的捡垃圾,怕别人笑话.

网友:
有木有什么异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