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米沃奇M18充电问题

楼主(2020-05-29):
米沃奇M18充电器更换电源管理模块TOP265后出现无法充电指示灯和电池指示灯同时闪烁,请教高人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看上面标示,红绿灯同时亮是电池损坏的意思

网友:
我没读过书的文盲,看充电器上面的图标也知道,充电指示灯和电池指示红绿灯同时交替闪烁=电池坏掉了!!!

网友A:
快恢复二极管烧了。

网友(2021-04-20):
引用 网友A:
快恢复二极管烧了。

哪个是快恢复二极管 我的也是充电两点灯闪 放电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恢复二极管烧了。

大佬请明示,拍个图。

网友(2021-11-03):
兄弟修好没有,我的也是这问题,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恢复二极管烧了。

兄弟麻烦告诉一下哪个二极管坏了?不胜感激!

网友(2023-01-12):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有台M12的,也是插电后不插电池就红绿灯交替闪烁,无法充电

网友B:
哪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先分清是电池故障还是充电器故障

网友(2024-01-19):
引用 网友B:
哪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

https://www.douyin.com/video/7302381600476515620教程,记得点赞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