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爱淘优惠购买的银之优品小夜灯拆解,顺便改成锂电

楼主(2020-05-29):
爱淘优惠购上9.9买的小夜灯,不带充电插电版的,个头不是很大
参数标签

三段式开关

个头就比手掌大一些

电源口是DC5V

拧开两颗螺丝打开底部盖板,内部空旷刚好够放一节18650电池,放两节的话需要把里面的塑料柱子给清理掉

撬开顶部灯罩,里面就一块灯板

4颗5730

电池从坏掉的电钻电池包上拆,一节就够了

TP4056充电板,充电保护一体;之前也是拿这款板子把电子钟改成了锂电,续航超久

电池放上去看看,内部空间还是挺充裕的

焊接好的样子

红灯蓝灯一起亮,打开灯灯一直在闪,开灯后电压只有2.5V左右,换了一节电池就好了;正常情况下充电时红灯亮,充满蓝灯亮

板子放进去

在底部盖板上贴上一截海绵来压住电池不让它活动

组装好的样子

点亮的样子,白天看上去不是很亮,但是到晚上亮度还是可以的

把灯板上串的二极管给拆了,亮度又增加了一些

充电时样子

改装好放角落灯停电时拿出来应急用把

网友:
电池放在螺丝柱的两边似乎可以放两节

网友A:
这个充电口,应该换掉,哪天不注意插上个9V12V的不就挂了

网友:
底部更适合大单体电芯,灯头也可以加点电芯和网红气球暖白灯绳,把空间利用率做高紧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充电口,应该换掉,哪天不注意插上个9V12V的不就挂了

不会,这个口应该是2.5MM的和普通的电源适配器不一样

网友:
果然就是只要有外壳,一切功能都有机会实现。 另外,你这个线,叫啥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