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安卓手机CPU拆装注意事项(多图)

楼主(2020-05-29):
今天,用一台正常开机的小米手机拆装CPU,来分享下安卓手机CPU的拆装及注意事项,首先插电信卡,信号正常的小米2手机一台:

把主板拆下来:

取出主板:

快克2008,温度320度拆下CPU的上盖(暂存),注意拆装时不要把旁边的小元件碰歪了:

接着风枪340度均匀加热CPU,取下CPU,之后用吸锡带配合烙铁把焊盘上残留的锡拖干净,并用洗板水把主板洗干净:

拆下来的CPU和上盖(暂存)用6337的锡搞一个锡球把上面残留的锡拖一遍,之后用洗板水洗干净芯片:

接下来用6337锡浆对暂存进行植锡:

这一步要注意锡浆要用纸巾抹几下吸收水分,不然锡浆太稀植锡会失败。植好锡后加点焊油用风枪吹一下归位锡球。

之后用专用植锡网对CPU进行植锡,注意植锡网要用洗板水洗干净,上面的孔不能有杂物

CPU的植锡一定要均匀,不能有连锡,大小点的情况出现,植锡植的不好装几百次都不行的

最后安装CPU,先装下层CPU,风枪300度均匀加热即可,用

镊子推动芯片能回弹就装好了

怎么看有没有装好呢,直流电源夹电池座看电流即可,按开机键,电流约190MA定住不动,正常

最后安装暂存,风枪温度300度均匀加热,装好后冷却主板试机,按开机键,电流跳动的,不是定电流,屏幕有显示并能正常进系统:

最后总结下正常手机的电流一般是跳动的,如果定电流不动手机一般不开机或者定屏为主板故障,需要维修,刷机刷不好的都是主板问题

安卓手机CPU拆装注意事项(多图)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1243

重装小米4c CPU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3137

维修坛友寄修的红米4(高配)4G信号弱故障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0860

分享下本人修手机的工具及心得体会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3694

最后,要修手机等电子产品可以找俺,坛友优惠
qq:493816194
微信:corecool0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膜拜大佬

多谢支持

网友B:
手艺不错,只是这操作太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艺不错,只是这操作太牛了

熟练就没问题了

网友C:
装这东西要胆大心细手不抖。

网友:
我是工具不全,也没这个水平。

网友D:
厉害  我只植过显卡显存的锡   都很容易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  我只植过显卡显存的锡   都很容易失败

熟练是没问题的

网友:
一般人是做不到的。难度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这东西要胆大心细手不抖。

手不能抖是关键

网友E:
能修手机、相机、手表之类精细机器的都是大神级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修手机、相机、手表之类精细机器的都是大神级高手!

过奖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