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更换内存芯片,请教大佬FL128PIF能用W25Q128FVFG替换吗?

楼主(2020-05-29):
路由器芯片是FL128PIF能用W25Q128FVFG替换吗?

网友A:
都是SPI闪存的话应该可以。换过来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B:
基本都通用,就怕有些冷门的芯片编程器写不了数据

网友C:
spi一般可通用。但都是128为什么要换呢?这东西都是slc很难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i一般可通用。但都是128为什么要换呢?这东西都是slc很难坏吧

原来的刷坏了,没找到同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SPI闪存的话应该可以。换过来试试不就知道了?

我看W25Q128FVFG这个网上比较多,比较好买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都通用,就怕有些冷门的芯片编程器写不了数据

这个网上多,看了编程器也支持这个型号,原机上那个型号的网上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