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晒个艾瑞泽AIRAJ (S2DZ)6*125十字(S2钢材)改锥

楼主(2020-05-29):
弄了红包不知道用在哪,正好手头改锥不好用了,买个好的吧,目前S2刚是最好的了吧。
先买个试试

S2钢的,这个价格怎么样呢?

看样子还行

头一次见S2钢,就这个样子吗

手柄也不错,有商标

比较精制

有防伪

二维码

大侠们觉得怎么样呢?

谢谢关注!

网友:
红包是亮点

网友:
这个品牌是奇瑞生产的吗?

网友:
终于加上了,赫赫,另外,老哥的车连接呢哈.

网友:
贵了,有个品牌店1.9元包邮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一下,规格不一样,125长的卖3.6
贵了,有个品牌店1.9元包邮

这家店一直是高定价,之后卷,1.9或两块是常态

网友:
谢谢分享,撸过一些S2的批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家店一直是高定价,之后卷,1.9或两块是常态

卷呢,没看到卷

网友:
低价S2到底这个“S2”是不是指的钢材都待商榷。古汉语文学博大精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卷呢,没看到卷

这家店经常有券的,一淘中可以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家店经常有券的,一淘中可以得到。

好吧。

网友:
十字槽怎么这么长?

网友:
使用后感觉如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卷呢,没看到卷

这 是历史最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家店经常有券的,一淘中可以得到。

网上公布的价格减2元,因为有两元的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 是历史最低了

4.2元看上面的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家店经常有券的,一淘中可以得到。

没看到他们的红包,也没看到满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到他们的红包,也没看到满减

楼主:
你是老客户吧,新客户没优惠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老客户吧,新客户没优惠呀

有优惠卷再购。这家店经常有卷,先关注,坐等机会!